[学习资料] SAM E70 SD 卡 SPI 模式初始化流程

楼主(2025-07-09):
SAM E70 初始化 SD 卡老是失败?记得先以低速发送 80 个时钟脉冲!以下是完整的初始化代码:
// SD卡SPI初始化(SAM E70)
bool SD_Init(void) {
    // 配置SPI为低速模式(400kHz)
    SPI_Init(SPI0, 400000);

    // 发送80个时钟脉冲(至少74个)
    for(int i = 0; i < 10; i++) {
        SPI_WriteByte(0xFF); // 发送8个时钟
    }

    // 发送CMD0:复位SD卡
    uint8_t response = SD_SendCommand(0, 0, 0x95);
    if(response != 0x01) return false;

    // 后续初始化步骤...
    return true;
}

网友A(2025-08-27):
SAM E70 SD 卡 SPI 模式初始化:先配置 SPI 时钟、引脚(SCK/MOSI/MISO/CS);拉低 CS,发送复位命令 0,等待响应 0x01;发命令 8 检查电压,再发命令 55 和 41 激活;最后发命令 16 设块大小,完成初始化。

网友B:
SAM E70 的 SD 卡 SPI 模式初始化流程:配置 SPI 引脚(SCK、MOSI、MISO、CS)为 SPI 功能;初始化 SPI 控制器(主机模式,低波特率如 400kHz);发送 CMD0 复位 SD 卡,等待回应 0x01;发送 CMD8 检查电压,再发 CMD55+ACMD41 初始化,直至回应 0x00;最后切换至高速模式完成初始化。

网友C:
SAM E70 的 SD 卡 SPI 模式初始化流程:先配置 SPI 引脚(SCK、MOSI、MISO、CS)为对应功能,设置 SPI 控制器为主机模式,配置波特率(初始化阶段低至 400kHz)。发送复位命令,检测回应,再发送初始化命令,确认 SD 卡类型,最后调整 SPI 至高速模式,完成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