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ATSAME54P20A AES 加密模块使用心得

楼主(2025-07-17):
ATSAME54 的 AES 加密结果异常?注意密钥长度和块大小的匹配!以下是正确的初始化和加密流程:
/ AES-128加密初始化(ATSAME54)
void AES_Init(void) {
    // 使能AES时钟
    PM->APBCMASK.reg |= PM_APBCMASK_AES;

    // 配置AES
    AES->CTRLA.reg = AES_CTRLA_SWRST;
    while(AES->SYNCBUSY.reg & AES_SYNCBUSY_SWRST);

    // 设置密钥(16字节 = 128位)
    uint8_t key[16] = {0x01, 0x23, 0x45, 0x67, 0x89, 0xAB, 0xCD, 0xEF,
                      0x01, 0x23, 0x45, 0x67, 0x89, 0xAB, 0xCD, 0xEF};
    for(int i = 0; i < 16; i++) {
        AES->KEY[i].reg = key[i];
    }

    // 配置加密模式(ECB)
    AES->CTRLB.reg = AES_CTRLB_MODE(0) |  // ECB模式
                    AES_CTRLB_DATALEN(0);  // 16字节数据块
}

网友A:
如何解密呢,输入密钥就行了吗

网友B(2025-08-29):
ATSAME54P20A 的 AES 模块集成度高,支持多种模式,通过寄存器配置便捷,加解密速度快,硬件加速降低 CPU 负载,适合嵌入式安全场景。

网友C:
ATSAME54P20A 的 AES 模块硬件加密效率高,支持多种模式。配置需注意密钥长度与加密模式匹配,初始化后通过 DMA 传输数据可提升速度。需避免密钥泄露,建议结合硬件锁存。调试时用寄存器读写验证,整体稳定可靠。

网友B:
ATSAME54P20A 的 AES 加密模块使用体验较好:硬件加密效率高,相比软件加密大幅降低 CPU 占用,支持 AES-128/192/256 多种算法,适配 ECB、CBC 等模式。配置需通过寄存器操作,需注意密钥与初始化向量的正确加载,建议结合官方例程调试。模块稳定性强,适合对数据安全有要求的物联网、工业控制场景,能有效保障数据传输与存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