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95能不能和LWIP结合?

楼主(2025-07-02):
ch395能建立TCP,UDP连接,但再往上就没有了,LWIP是从MAC开始,但包含HTTP,SNMP,SSL等多种更高的协议层,其实LWIP也是分TCP,UDP层和更高协议层的.但好像没分开吗?我想的是用CH395嫁接LWIP,UDP,TCP实现用CH395的硬件协议栈,HTTP,SNMP,SSL等用LWIP的协议栈,这样现实吗?

楼主:
CH390是MAC+PHY,这个等于是要MCU拿出运算量来处理LWIP的代码,比如有个主机PING本机,如果是CH395就没主MCU的事情,但CH390+LWIP就要响应.或者有DNS查询主机啥的,都要MCU来搞.是这样吗?

网友A:
是不是和w5500一样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390是MAC+PHY,这个等于是要MCU拿出运算量来处理LWIP的代码,比如有个主机PING本机,如果是CH395就没主MCU的 ...

如您所说,
(1)CH390是一款以太网控制,内置MAC和PHY层,可以实现MAC层的数据透传。如果想要在CH390上实现网络协议通信,需要在主控上外挂LWIP之类的软件协议栈来实现,协议动作都由软件协议栈处理经由CH390的mac和phy层实现数据收发
(2)CH395系列芯片是内置IP、ARP、ICMP、UDP、TCP 等以太网协议栈,兼容IEEE802.3协议。例如HTTP等应用层的协议,是基于基础协议实现,需代码在基础协议上二次开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w5500一样的芯片?

是的,但如果之前有了解或使用过W5500,推荐看一下CH394Q这颗芯片,可以实现兼容。如有具体的项目需求可邮件沟通一下(lq@wch.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想法是可行的,但需要为LWIP开发一个自定义驱动,将CH395作为LWIP的底层网络接口。CH395负责TCP/UDP/IP ...

就是懒,看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D:
这个想法很有创意,理论上是可行的。CH395负责底层的TCP/UDP连接,而LWIP提供更高级的协议支持。只要接口定义清晰,两者可以很好地协作。

网友E:
这个想法很有创意!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CH395和LWIP都是基于TCP/IP协议栈的。你可以将CH395作为硬件层,LWIP作为应用层,实现协议的分层处理。

网友F:
理论上是可行的,CH395和LWIP可以分别处理硬件层和应用层协议。关键是要确保两者之间的接口能够正确对接。

网友G(2025-08-29):
能结合使用,CH395 处理硬件层面的网络交互,LWIP 提供上层协议支持,可优势互补

网友H:
实现上可能需要一些工作量,因为需要确保CH395和LWIP之间的接口兼容,并且处理好数据的封装和解封装

网友I(2025-10-11):
实现上可能会有一些挑战,比如需要处理两个协议栈之间的数据交互和同步问题

网友J:
实现起来可能会有些复杂,需要对CH395和LWIP的协议栈都有深入的了解

网友K(2025-11-10):
CH395 可以和 LwIP 结合使用,但并非直接 “替换” 或 “集成” 关系,而是通过 “硬件网卡 + 协议栈分工” 的方式配合

网友L:
CH395 可与 LWIP 结合,通过其提供的 API 对接 LWIP 协议栈,实现以太网数据收发,需适配底层驱动函数。

网友G(2026-02-12):
要实现这个想法,需要对CH395和LWIP的协议栈有深入了解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实现上可能会有一些挑战,比如需要处理两个协议栈之间的数据交互和同步问题
...

CH395 可以与 LWIP 协议栈结合使用,但需要开发适配层来将 SPI 与 LWIP 协议栈连接。
你需要为 CH395 实现 LWIP 的底层驱动,使其能够与 LWIP 通信并处理数据传输。

网友N:
CH395 可与 LWIP 结合使用,需基于芯片驱动封装底层网卡接口适配 LWIP 协议栈,沁恒提供相关移植例程,适配裸机 / RTOS 环境,实现以太网数据交互

网友F(2026-04-10):
CH395和LWIP的结合需要一定的开发工作,包括接口对接和协议转换。

网友O:
可以,CH395 能与 LwIP 结合,但不是常规用法,属于 “协议栈嫁接”。

网友P:
可以,CH395 完全能与 LwIP 结合使用,但不是常规 “全栈” 方式,而是一种硬件协议栈 + 上层软件协议栈的混合架构。

网友Q:
CH395 完全可以与 LwIP 结合使用,这是一种常见的嵌入式网络方案,核心是硬件协议栈 + 软件应用层的互补架构。

网友F:
这种嫁接需要深入了解CH395和LWIP的内部机制,确保数据在两个协议栈之间正确传输。推荐阅读两者的官方文档,了解它们的接口和数据流。

网友R:
可以,但不推荐 “双协议栈同时跑”;更合理是二选一,或用 CH395 做硬件网卡 + LWIP 软件栈

网友S:
需编写适配层将 CH395 的硬件接口与 LWIP 协议栈对接,实现以太网数据的协议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