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更改特定函数/中断的代码优化?

楼主(2025-07-02):
正在处理一些中断相关的代码,中断需要非常快速。我至少需要使用gcc的"-O2"优化级别。不想将整个项目设置为O2,因为这样调试很麻烦。
我发现了两种方法可以将gcc为特定函数设置自定义优化选项:
添加optimize属性:
void __attribute__ ((optimize("-O2")))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
或者使用pragma命令:
#pragma GCC push_options#pragma GCC optimize ("-O2")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pragma GCC pop_options
经测试,这两种方法对优化没有影响。
这种情况咋办?

网友A(2025-08-02):
使用__attribute__((optimize("...")))属性,直接作用于目标函数,无需修改全局配置

网友B:
可以选择通过#pragma指令临时调整优化选项

网友C:
直接标记中断服务函数的优化级别

网友D:
#define GCC_OPTIMIZE_AWARE ((__GNUC__ > 4 || (__GNUC__ == 4 && __GNUC_MINOR__ >= 7)) || defined(__clang__))
#ifdef GCC_OPTIMIZE_AWARE
  #pragma GCC push_options
  #pragma GCC optimize ("-O2")
#endif

网友E:
由于中断向量表中存有ISR地址引用,理论上不会被完全优化掉

网友F:
最小化执行时间,仅执行必要操作,复杂逻辑交由主循环处理

网友G:
使用volatile修饰共享变量防止缓存一致性问题

网友H:
通过优先级管理和临界区保护降低延迟不确定性

网友I:
高优化级别可能导致调试困难,建议在开发阶段分模块测试不同优化配置的效果差异

网友J:
部分特性在旧版GCC中不可用,需根据目标平台文档调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