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CUbe IDE中的EEPROM

楼主(2025-07-03):
需要将一些应用数据存储到单片机的EEPROM中。有没有相关的例子?
有教程也好
使用的MCU是STM32L151RCT6。

网友A:
STM32L151有片内EEPROM,可以通过HAL库的FLASH EEPROM模拟功能来读写。

网友B:
你可以看看STM32CubeL1包里的EEPROM Emulation例程,官方有提供,挺好用。

网友C:
EEPROM读写通常是以页为单位操作,写之前要擦除,操作时要注意电压稳定。

网友D:
STM32L1系列自带的EEPROM容量比较小,适合存储配置参数或少量数据。

网友E:
CubeIDE里生成的代码默认不包含EEPROM功能,要手动导入相关库和源码。

网友F:
记得操作EEPROM时关闭中断,避免擦写过程中出错。

网友G:
官方文档里有EEPROM Emulation章节,建议仔细看下流程和注意事项。

网友H:
你也可以用Flash模拟EEPROM,写操作次数有限,避免频繁写入。

网友I:
网上有不少STM32L1 EEPROM的详细教程和博客,可以搜“STM32L1 EEPROM HAL教程”。

网友J:
如果数据量大或者写入频繁,建议用外接EEPROM芯片,比如I2C接口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