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自定义HID设备

楼主(2025-07-02):
我在STM32F103上使用CUBEIDE的Custom HID设备。通过这种方式与PC之间简单的传输20字节数据包,工作正常。
但如何在Windows上与自定义设备进行交互?该设备不需要任何特定驱动程序。
我想用Python和Java与之交互。有没有相关的指导教程?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发送数据之前识别我的设备是否物理连接。
是否可以使用字符串描述符在PC应用程序中识别它?

网友A(2025-08-01):
通过设备的VID和PID枚举所有符合要求的HID设备

网友B:
GUID HidGuid; // HID类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HidD_GetHidGuid(&HidGuid); // 获取HID设备的GUID
HDEVINFO hDevInfoSet = SetupDiGetClassDevs(&HidGuid, NULL, NULL, DIGCF_DEVICEINTERFACE | DIGCF_PRESENT);

网友C:
使用CreateFile()获取设备的读写句柄,指定访问模式为通用读写

网友D:
注册设备通知机制,监听设备的动态连接状态变化

网友E:
下载预编译的HIDAPI二进制文件,将其添加到项目中作为依赖项。该库封装了跨平台的低层细节,提供统一的接口

网友F:
通过XML配置文件定义菜单布局及关联的动作回调

网友G:
禁用自动运行外部程序、强制启用加密传输等安全策略

网友H:
添加重试逻辑应对临时通信中断,例如在WriteFile返回错误时实施指数退避算法重新尝试连接

网友I:
持续双向传输时的稳定速率是否达到理论最大值的80%以上

网友J:
使用HIDAPI库是兼顾效率与可维护性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