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跑RTC闹钟怎么老是误触发

楼主(2025-07-03):
低功耗下用RTC闹钟,有时没到点就触发了,是不是唤醒源设置错了?

网友A:
一定要查查中断优先级,别被抢。

楼主:
我也遇到过,是不是RTC闹钟中断没清?

网友B:
低功耗下闹钟触发得留意唤醒源。

网友C:
用LSE还是LSI?晶振稳点好用。

网友D:
RTC闹钟配置后重启看看还有没误触。

网友E:
可能别的唤醒源也启用了,冲突了。

网友F:
我后来直接换外部32K才稳住。

网友G:
有时候HAL库封装太多坑。

网友H:
RTC校准要不要试试?

网友I:
看看RTC时基有没有漂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