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外接SD卡写文件总是出错

楼主(2025-07-03):
用FATFS配SDIO写文件,有时写着写着就挂了,是块SD卡质量问题还是驱动坑?

网友A:
HAL例程有些坑,多看Cube例程。

网友B:
FATFS缓存大小调过没?

楼主:
SDIO模式跟SPI模式对比过吗?

网友C:
卡座触点有时候接触不良。

网友D:
SD卡品牌真有区别,别用山寨的。

网友E:
DMA要开对,写大文件快多了。

网友F:
写失败时试试格式化卡。

网友G:
检查写保护引脚有没配置。

网友H:
我遇到过是供电不稳。

网友I:
SD卡上电初始化也别漏了。

网友J:
一般有这么几个原因
可能因 SD 卡接触不良、电源不稳、时序配置错误或文件系统损坏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