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多路PWM输出偶尔卡死

楼主(2025-07-03):
四路PWM控制LED亮度,偶尔有一路直接拉满,感觉是定时器同步没配好?

网友A:
多路PWM最好别共用通道。

网友B:
TIM复用别冲突了。

网友C:
定时器同步模式要配置清楚。

网友D:
中断里别改PWM参数。

楼主:
看看PWM输出引脚是不是跑飞了。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

网友F:
有时候DMA跟PWM同时用会乱。

网友G:
我都直接用独立TIM输出。

网友H:
偶发卡死可能是时钟没同步。

网友I:
软件里别写死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