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运放做电流检测漂移大

楼主(2025-07-03):
内部运放接分流电阻,温度一高漂移就夸张,调了增益还是没稳。

网友A:
我换成外置运放后好了。

网友B:
G4内置运放稳不稳得看温度。

网友C:
分流电阻选大一点会好点。

网友D:
放大倍数别拉太高。

网友E:
PCB布线对称一点别走太远。

楼主:
我加了温漂补偿电阻。

网友F:
软件里可以做温度修正。

网友G:
电流路径太长也漂移大。

网友H:
运放供电要稳定别抖。

网友I:
ADC采样时间别太短。

网友J:
可能是温度变化致参数漂移、电源不稳、输入失调电压及偏置电流影响,或布局不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