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超低功耗模式唤醒后串口死了

楼主(2025-07-03):
WL睡到Stop模式唤醒后UART收不到数据,要不要在唤醒里重启外设?

网友A:
串口DMA也要重配一次。

网友B:
Stop唤醒后要重新初始化UART。

网友C:
串口时钟没跟着恢复就会挂。

网友D:
HAL有自动重启外设的例程。

网友E:
看看唤醒顺序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F:
我都在唤醒回调里重配串口。

楼主:
有时候直接复位串口最简单。

网友G:
串口引脚别睡前拉低。

网友H:
停止模式切到Sleep模式会好点。

网友I:
时钟源别乱切,LSE比LSI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