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软件I2C接EEPROM写入老失败

楼主(2025-07-03):
用GPIO bitbang模拟I2C写EEPROM,总写不进去,时序和ACK要怎么调?

网友A:
真不行就上硬件I2C。

网友B:
Bitbang时序要精准。

网友C:
有ACK没?不应答就挂了。

网友D:
写完要有Stop信号收尾。

网友E:
EEPROM页写大小要对齐。

网友F:
GPIO开漏输出别设成推挽。

网友G:
拉电阻值合适很关键。

楼主:
软件延时可以调大点。

网友H:
Bitbang别插队中断。

网友I:
用示波器抓波形最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