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外部中断低功耗唤醒不灵

楼主(2025-07-03):
睡眠用外部按键中断唤醒,有时按了没反应,EXTI配置是不是没开对?

网友A:
看下是否漏了唤醒标志清除。

网友B:
EXTI边沿检测别设反了。

网友C:
中断优先级也要设。

网友D:
睡前要保证EXTI是使能的。

网友E:
引脚上拉下拉看清楚。

网友F:
睡眠模式选对别选错。

网友G:
按键抖动也会影响唤醒。

网友H:
HAL库睡眠后别少了NVIC。

网友I:
我会在ISR里调试LOG看。

楼主:
有时候芯片ESD防护也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