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 SDMMC接口读写速率很慢

楼主(2025-07-03):
接TF卡做数据记录,SDMMC跑不满带宽,块大小和总线宽度有啥坑?

楼主:
我直接用裸写驱动最快。

网友A:
SDMMC总线要设4位模式。

网友B:
DMA模式跑起来快多了。

网友C:
块大小和缓存对齐很重要。

网友D:
SD卡本身速度也有坑。

网友E:
FATFS要多缓存大块读写。

网友F:
SDIO供电别掉压。

网友G:
看看有没有卡座接触不良。

网友H:
调高SDMMC时钟试试。

网友I:
HAL示例有的速度没拉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