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232发送引脚的功耗

楼主(2025-07-03):
请问一下大家,有一个rs232转ttl的芯片,我发现它的发送引脚如果直接和其他设备连接,会增加两毫安的功耗,如果在发送引脚串接一个二极管,功耗就下来了,但是232波形就错误了(具体错误就是经过二极管后负压只有几百mv,正常是-5v到-15v之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发送引脚引起的功耗问题又不影响波形的方法?

楼主:
目前要做低功耗,但是232芯片不能断电,需要实时接收唤醒指令

网友A:
没看懂,画个示意图

网友B:
降低功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降低发送速率,肯定是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