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上电后.3.3V电压会升到3.6V

楼主(2025-07-03):
GD32F350上电后.3.3V电压会升到3.6V
GD32F350上电后.3.3V电压会升到3.6V,,但是同一个板子换STM32芯片是没问题的,是否有大侠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遇到这个情况,你的IO口可能连接到5V的电路上了,断开这个连接,烧录完后再连上。

网友B:
GD32F350的工作电压范围为2.6V至3.6V,3.6V处于其电压上限。若电源设计或电路稳定性不足,可能导致电压波动接近或短暂超过上限,引发该现象。

网友C:
电源调节器故障:若电源调节器(如LDO或DC-DC转换器)输出不稳定,可能导致电压波动。

网友D:
电容滤波不足,电源输入或输出端电容容量过小或ESR(等效串联电阻)过高,无法有效滤除纹波,导致电压短暂升高。

网友E:
上电瞬间,芯片或外围电路负载突变(如电容充电),可能引发电压瞬态升高。

网友F:
GD32F与STM32的电压耐受性不同:STM32的工作电压范围更宽(2.0V至3.6V),对电压波动的容忍度更高。GD32F350的电压范围较窄,可能对电源稳定性更敏感。

网友G:
内核电压差异,GD32F的内核电压为1.2V,低于STM32的1.8V,可能影响电源分配和稳定性。

网友H:
电源路径过长、地回路干扰或信号线与电源线耦合,可能导致电压波动。

网友I:
外部干扰,如电磁干扰(EMI)或电源噪声,可能通过电源线或信号线引入,影响电压稳定性。

网友J:
检查电源调节器:确保其输出电压稳定,且负载能力满足需求。增加滤波电容:在电源输入和输出端并联低ESR的陶瓷电容(如0.1μF至10μF),滤除高频纹波。添加软启动电路:若负载突变导致电压升高,可增加软启动电路,限制上电电流。

网友K:
缩短电源路径,减少电源线长度,降低阻抗和干扰。优化地回路:确保地线宽而短,避免地回路干扰。隔离敏感信号:将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分开布线,减少耦合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