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人脸识别系统中的图像处理技术具体负责哪些图像预处理步骤?

楼主(2025-07-03):
请问,新唐人脸识别系统中的图像处理技术具体负责哪些图像预处理步骤?

网友A:
新唐人脸识别系统的图像处理技术负责灰度转换、降噪滤波、光线均衡、图像归一化及人脸区域检测等预处理步骤。

网友B(2025-08-28):
新唐人脸识别系统的图像处理技术,预处理步骤主要有:先做图像去噪,消除干扰;再进行光照补偿,平衡明暗差异;接着完成图像缩放与裁剪,统一尺寸;然后是灰度化,简化数据;最后做直方图均衡化,增强对比度,为后续特征提取和识别打下清晰、标准的图像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