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路设计硬件各种保护解读

楼主(2025-07-04):
最近看了APM32M3514demo板的硬件原理图,发现有些做得不错的地方,于是抽个时间把这些我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给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 3514
     1、电源反接保护, 设计目的是考虑电源接反,因为控制板上的电解电容和控制芯片是有方向的,这些元器件反接都会烧坏,电源防反接保护在我们调试及生产装配上有较大的存在价值;电源防反接保护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采用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原理实现放反接,另外一种是采用N沟道的MOSFET,其中二极管方案需注意导通存在导通压降,电路简单;MOSFET反接保护电路较复杂,正常接法可以忽略导通压降,并且过电流能力强。MOSFET反接保护电路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在于电阻分压部分并联稳压二极管,其作用是当输入电压较高时,可通过稳压管把MOSFET导通电压钳位,防止过压击穿。

      2、外部按键输入,我们APM32M3514接收外部信号时,常用的处理电路有以下两种,其目的是为了更好保护我们芯片的GPIO,那么这两种电路到底哪种更合适,我们常见的有以下两种电路,两种按键处理电路都可以限制输入芯片IO的电流电压,其中左边方案是通过增大输入阻抗保护芯片IO,右边方案当按键按下时,成为分压电路,这时需注意两个电阻的阻值大小选型,选型不合适有可能出现按键按下电压无法被拉低至芯片可识别的IO电平。
我们做一款控制板想让板子变得更加稳定可靠,需考虑各种因数,留有足够的余量,多考虑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结合各个芯片、模块、零部件的特点增加对应的保护电路(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反接保护等),做出来的产品就可以变得更加有竞争力了

网友A:
按键设计中的左侧方案没有必要吧!
GPIO为输入模式下 灌电流很小了吧!
下图的表格上面,输入的漏电流才1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