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部署流媒体服务实现监控功能--基于米尔TI AM62开发板

楼主(2025-07-03):
本文将介绍基于米尔电子MYD-YM62X开发板(米尔基于TI AM62开发板)的部署流媒体服务实现监控功能方案的开发测试。摘自优秀创作者-HonestQiao
米尔基于TI AM62开发板

米尔-TI AM62x开发板除了可以用官方的CSI摄像头,还可以直接使用第三方的USB摄像头,我手头正好有几个个USB摄像头:

经过实测,可以很好的在米尔-TI AM62x开发板上使用。

这篇分享,就是在这块开发板上部署流媒体服务,通过USB摄像头实现监控功能。

一、软件准备

要在Linux上面部署流媒体服务,mjpg-streamer是最合适的。

首先,在应用开发环境中,进行 mjpg-streamer 跨平台编译,具体步骤如下:

git clone
cd mjpg-streamer/mjpg-streamer-experimental

find -name "Makefile" -exec sed -i "s/CC = gcc/#CC = gcc/g" {} ;
grep -rn 'CC = gcc' *

make clean
make

file mjpg_streamer
# mjpg_streamer: ELF 64-bit LSB executable, ARM aarch64, version 1 (SYSV), dynamically linked, interpreter /lib/ld-linux-aarch64.so.1, BuildID[sha1]=48d2a902d1672913291a75a055d224d340d77649, for GNU/Linux 3.14.0, with debug_info, not stripped

上面代码步骤中,使用find+sed,来替换Makefile中的CC配置。

因为应用开发环境提供了CC变量,可以直接使用。

将最终编译出来的mjpg_streamer,部署到开发板上备用,具体如下:

  1. ssh root@192.168.10.11 "mkdir ~/mjpeg_server/"
  2. scp mjpg_streamer root@192.168.10.11:~/mjpeg_server/
  3. scp *.so root@192.168.10.11:~/mjpeg_server/

最终,开发板上部署的文件如下:

二、摄像头信息获取

米尔官方的系统,提供了v4l2工具,可以直接使用。

1. 查看当前的摄像头设备:

  1. v4l2-ctl --list-devices

可以看到,找到了USB接口的摄像头,对应的设备地址为 /dev/video0

2. 查看摄像头的支持的格式类型

  1. v4l2-ctl --list-formats -d /dev/video0

  3. 查看摄像头的具体参数:

  1. v4l2-ctl -D -d /dev/video0

三、流媒体服务启用

前面安装好了mjpeg_server,现在可以启用测试了:

  1. cd ~/mjpg_streamer
  2. ./mjpg_streamer -i "input_uvc.so -d /dev/video0 -n -r 640x480 -f 10" -o "output_http.so -p 8081 -w ./ -c test:test123"

上述命令中,使用/dev/video0做为输入,分辨率为640x480,输出端口为8081。

为了安全起见,设置了一个简单的账户密码test/test123。实际使用中,应该使用复杂的用户名和密码。

成功后,显示如下表示成功:

启动成功后,就可以通过网址 http://192.168.10.11:8081/?action=stream 进行访问了。其中192.168.10.11为开发板的地址。

整体环境如下:

四、总结

从实测视频可以得到,视频流的延迟非常非常低,而且也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卡顿。

另外,也看了一下当时的CPU负载:

资源占用非常低。

不过,有一点小小遗憾的是,该开发板暂时还不支持双USB摄像头,不然可以上多个一起玩了。

总的来说,虽然米尔-TI AM6231属于米尔-TI AM62x中三个型号的最低配版本,但是做一下工业基础应用,完全足够了。

网友A(2025-08-31):
这种是不是就可以做个行车记录仪之类的了?不过这种成本是不是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