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脑基础知识大全,值得收藏!

楼主(2025-07-03):
一、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包括: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等。
二、硬件系统
硬件系统包括:机箱(电源、硬盘、磁盘、 内存、主板、CPU-中央处理器、CPU风扇、光驱、声卡、网卡、显卡)、显示器、UPS(不间断电源供应系统)、键盘、鼠标等等(另可配有耳机、麦克风、音箱、打印机、摄像头等)。
家用电脑一般主板都有板载声卡、网卡,部分主板装有集成显卡。
1、CPU
CPU的英文全称是"Central Processor Unit",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央处理器单元”,它一条一条镀金的材料做的。它在PC机中的作用可以说相当于大脑在人体中的作用。所有的电脑程序都是由它来运行的。

注意:千万不要触碰cpu上的金属条,不然会导致接触不良,开不了机。
主板又叫Mother Board(母板)。它其实就是一块电路板, 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各种电路。它可以说是PC机的神经系统,CPU、内存、显示卡、声卡等等都是直接安装在主板上的,而硬盘、软驱等部件也需要通过接线和主板连接。

2、主机
主机一般将放置在机箱中的电脑部件总称为"主机"。它是电脑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主板、CPU和硬盘等主要部件均在主机内。

3、内存
内存与磁盘等外部存储器相比较,内存是指CPU可以直接读取的内部存储器,主要是以芯片的形式出现。内存又叫做“主存储器”,简称"主存"。

一般见到的内存芯片是条状的,也叫"内存条",它需要 插在主板上的内存槽中才能工作。还有一种内存叫作"高速缓存",英文名是"Cache",一般已经内置在CPU中或者主板上。
一般说一台机器的内存有多少兆,主要是指内存条的容量。可以在电脑刚开始启动时的画面中看到内存的容量显示,也可以在DOS系统中使用命令来查看内存容量,还可以在Windows系统中查看系统资源看到内存容量。

4、显示卡
显示卡是连接显示器和PC机主板的重要元件。它是插在主板上的扩展槽里的。它 主要负责把主机向显示器发出的显示信号转化为一般电信号,使得显示器能明白PC 机在让它干什么。

显示卡上也有存储器,叫做"显示内存",它的多少将直接影响显示器的显示效果,比如清晰程度和色彩丰富程度等等。
5、显示器
显示器是电脑的输出设备之一,早期的显示器外形与电视机相似都是显像管的,即CRT显示器。现在的显示器大多是LCD或LED的。

6、磁盘和磁盘驱动器
磁盘是PC机的外部存储器之一,分为硬盘和软盘两种。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使用磁介质来储存数据,所以叫"磁盘"。想要让PC机使用磁盘,必须将磁盘放置在特殊的装置中,也就是磁盘驱动器里。
硬盘的英文是Hard Disk。由于硬盘是内置在硬盘驱动器里的,所以一般就把硬盘和硬盘驱动器混为一谈了。
硬盘的外观大小一般是3.5英寸。硬盘的容量一般以M(兆)和G(1024兆)计算。平常见到的硬盘容量从几十兆(几十M)到几千兆(几G)都有。硬盘又分为机械硬盘固态硬盘

平常所说的C盘、D盘,与真正的硬盘不完全是一回事。一个真正的硬盘术语叫作“物理硬盘”,可以在DOS操作系统中把一个物理硬盘分区,分为C盘、D盘、E盘等若干个“假硬盘”,术语叫作“逻辑硬盘”。

7、电脑电源和机箱
电脑当然要有电源了,不过电脑的电源可不能直接使用220伏的普通电压。电脑的电源内部有一个变压器,把普通的220V市电转变为电脑各部件所需的电压,比如 CPU 的工作电压,一般只有几伏。

为了安全起见,一般把电脑各部件(当然除了显示器)合理放置在机箱内部。机箱的外壳上有许多按钮,如电源启动按钮、RESET按钮(用于电脑的重新启动)等等。
机箱上还有一些指示灯,如电源指示灯在电脑工作时应该是亮的,硬盘指示灯在对硬盘进行操作时会闪烁等等。软驱和光驱在机箱前端可以直接使用。

8、扩展卡和扩展槽
当需要用电脑看VCD、听音乐时,就需要配置声卡了。声卡不是PC机的必备部件,它是PC机的一种功能扩展卡。
所谓扩展卡,就是指这种卡可以扩展PC机的功能,比如声卡可以使PC机发声、传真卡可以使PC机具备传真功能、网卡可以让您联入网络等等。
扩展卡是直接插在主板上专为扩展卡设计的扩展槽中的。显示卡其实也是一种扩展卡,因为从计算机的基本原理来说,“显示”实际是一种额外的功能,只是为了使计算机的工作过程能在人们的直接可视的监控之下。
虽然现在显示器已经是电脑的基本设备之一了,但由于习惯原因,显示卡仍然被视作一种扩展卡。当然,声卡、传真卡、网卡都是标准的扩展卡。

9、键盘和鼠标
键盘和鼠标是PC机的输入设备,当敲击键盘时,被敲击的键就向PC机的主板发送一个信号,并继续传送给CPU,由CPU来根据操作系统中的有关程序来确认按下的键将会引起什么反应。

比如在做文字处理时,如果没有启动汉字输入系统,敲击键盘上的英文字母会直接输入英文,敲击"a"键就会显示"a"。
而当启动汉字输入系统后,敲击键盘上的英文字母后,就不会直接输入英文,而先判断所敲入英文是否符合汉字输入方法中的规则,如果能够表达某个或某些汉字,就会输入汉字。反之则无法输入汉字。
又如在DOS系统中,同时按下"Ctrl"、"Alt"和"Del"将会使电脑重新启动。而在Windows 95/98系统中就不会使电脑重新启动,而会弹出一个"关闭程序"的对话框。目前的键盘一般有101或106个键,有的键盘还有3个Windows 95功能键。

10、DVD/CD ROM
即数字通用光盘。DVD光驱指读取DVD光盘的设备。DVD盘片的容量为4.7GB,相当于CD-ROM光盘的七倍,可以存储133分钟电影,包含七个杜比数字化环绕音轨。
DVD盘片可分为:DVD-ROM、DVD-R(可一次写入)、DVD-RAM(可多次写入)和DVD-RW(读和重写)。目前的DVD光驱多采用EIDE接口能像CD-ROM光驱一样连接到IDEas、SATA或SICI接口上。
扩展资料:
笔记本电脑与台式电脑的区别:
1、首先是两者的外观上。台式机体积较大,线材杂乱,而且主机和显示器是分体的。笔记本则小巧,内有多余的线材,显示屏和机身是一体的。
2、性价比上,同样价格的台式机性能明显要强于笔记本,或者说同样性能的话笔记本要更贵。
3、同样型号的硬件,台式机要明显强于笔记本。比如说,CPU都是i5(差别是笔记本的型号后有个M),台式机的是四核四线程,笔记本的是双核四线程。
同样是GT650显卡(笔记本是GT650M),台式机的性能是笔记本的一倍。另外,台式机机械硬盘一般都是7200转,笔记本是5400转。
4、再就是台式机由于各个配件都是插在主板上的,维修更换比较容易,维修费用也小一些,而且升级硬件也很方便,笔记本则由于很多硬件是集成在主板上的,维修麻烦费用较高,而且升级很困难(尤其是显卡)。
散热问题是台式机和笔记本的另一大差别。台式机散热较好,而且除尘涂导热硅脂都很简单,笔记本则硬件温度明显较高,清灰涂硅脂非常麻烦。
电脑配置取决的因素:
1、CPU,这个主要取决于频率和二级缓存,频越高、二级缓存越大,速度越快,未来CPU将有三级缓存、四级缓存等,都影响响应速度。
2、内存,内存的存取速度取决于接口、颗粒数量多少与储存大小(包括内存的接口,如:SDRAM133,DDR233,DDR2-533,DDR3-800),一般来说,内存越大,处理数据能力越强,速度就越快。
3、主板,主要还是处理芯片,如:笔记本i965比i945芯片处理能力更强,i945比i910芯片在处理数据的能力又更强些,依此类推。
4、硬盘,硬盘在日常使用中,考虑得少一些,不过也有是有一些影响的,首先,硬盘的转速(分:高速硬盘和低速硬盘,高速硬盘一般用在大型服务器中。
如:10000转,15000转;低速硬盘用在一般电脑中,包括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电脑一般用7200转,笔记本电脑一般用5400转,这主要是考虑功耗和散热原因。
5、显卡:这项对运行超大程序软件的响应速度有着直接联系,如运行CAD2007,3DStudio、3DMAX等图形软件。显卡除了硬件级别上的区分外,也有“共享显存”技术的存在,和一般自带显存芯片的不同,就是该“共享显存”技术。
需要从内存读取显存,以处理相应程序的需要。或有人称之为:动态显存。这种技术更多用在笔记本电脑中。
6、电源,这个只要功率足够和稳定性好。
7、显示器:显示器与主板的接口也一样有影响(请查阅显示设备相关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