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串口通讯波特率异常

楼主(2025-07-03):
在使用中颖 SH79F9476 进行 EUART 串口通讯时,按公式计算并配置了波特率寄存器,可实际通讯数据错乱。仔细检查发现,在计算波特率寄存器值时,将系统时钟频率定义错误,导致波特率偏差大。重新修正时钟频率定义,问题解决。相关计算代码如下:
// 假设正确系统时钟频率为24M
#define F_CPU 24000000UL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MYUBRR F_CPU/16/BAUD - 1
void uart_init(void) {
    uint16_t ubrr = MYUBRR;
    UBRR0H = (uint8_t)(ubrr >> 8);
    UBRR0L = (uint8_t)ubrr;
    // 其他串口配置
}

网友A:
晶振频率偏移超范围,导致实际波特率偏离标称值,引发通信异常

网友B:
波特率异常确实是分频配置错误或干扰。

网友C(2025-08-27):
检查硬件时钟精度,排查线路干扰与阻抗匹配,确认双方波特率设置一致,用示波器观测信号完整性,逐步定位异常源。

网友D:
串口波特率异常多因双方设置不一致、时钟源偏差大、传输线干扰或硬件故障,会导致接收数据乱码或丢失,需逐项排查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