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PWM 输出异常

楼主(2025-07-03):
利用中颖 SH79F3214 控制风机调速,配置 PWM 定时器后,P0.3 引脚无预期 PWM 信号输出。经同事提醒,发现芯片手册虽未明确说明,但配置 PWM 寄存器时必须先写低位再写高位,否则低位写入无效。重新调整代码顺序,成功输出 PWM 信号。
// 先配置低位
PWM0L = 0xXX;
// 再配置高位
PWM0H = 0xXX;

网友A:
电源电压波动或噪声可能导致PWM波形不稳定

网友B:
电磁干扰或地线设计不合理可能导致信号畸变

网友C:
MOS管栅极驱动电阻过大、未加反相二极管或死区时间不足,可能导致开关延迟或波形失真

网友D:
计数器频率、占空比计算错误或DMA传输长度设置不当会导致错误发生

网友E:
使能比较输出与启动计数器的时间差可能导致首个脉冲异常

网友F:
DMA传输过程中若被中断打断,可能导致数据错乱

网友G:
负载或PCB板的寄生电容可能导致高频波形失真。可尝试减小负载电容或更换专用PWM输出口

网友H:
大电流负载启动时可能拉低母线电压,导致波形扭曲

网友I:
使用示波器观察PWM波形的完整性、上升/下降沿是否陡峭,对比正常与异常信号的差异

网友J:
PWM输出异常通常由硬件设计缺陷、软件配置错误或外部干扰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