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程序跑飞问题

楼主(2025-07-10):
项目中使用中颖 MCU,出现不定时程序跑飞现象。排查发现,程序启用了看门狗,但部分代码段执行时间过长,未及时清看门狗。在关键代码段合适位置添加清看门狗代码后,程序运行稳定。
// 假设看门狗控制寄存器为WDTCR
WDTCR = 0xXX;

网友A:
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B:
看起来你已经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并且通过添加清看门狗的代码解决了问题。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特别是在嵌入式系统中。确保在关键代码段中及时清除看门狗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C:
看门狗确实是防止程序跑飞的一个好方法,但需要正确配置和使用。你通过在关键代码段添加清看门狗的代码解决了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网友D:
可能是数组越界或内存访问错误。

网友E:
堆栈溢出,电源不稳定、时钟源异常、硬件看门狗电路设计失误等硬件问题也可能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F:
看门狗确实是防止程序跑飞的有效手段,但必须确保在关键代码段及时清看门狗,否则可能会导致重启。你的解决方案很到位,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