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触摸按键功能失效

楼主(2025-07-09):
开发 SH79F9476 触摸按键功能,按流程配置后无反应。检查发现,在硬件设计时触摸 PCB 的走线过长且未做好屏蔽,引入干扰。重新优化 PCB 布局,缩短走线并增加屏蔽层,触摸按键可正常工作。

对于模拟信号,layout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A:
确实,硬件设计中的PCB布局对于模拟信号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优化走线和增加屏蔽层后,触摸按键功能恢复正常,说明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网友B:
确实,硬件设计中的PCB布局对模拟信号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处理触摸按键这类敏感信号时。你的解决方案听起来很有效,缩短走线和增加屏蔽层是减少干扰的好方法。

网友C(2025-08-13):
layout没有设计好,不仅容易出现触摸失灵,在EMC的辐射方面也容易超标。牵一发而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