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咨询CH32V307与CH32V317区别

楼主(2025-07-03):
   看到官网:产品线 H32V307与CH32V317
   CH32V317系列基于青稞V4F微处理器设计,支持单精度浮点指令和快速中断响应,支持144MHz主频零等待运行,提供8组串口、4组电机PWM高级定时器、SDIO、DVP数字图像接口、4组模拟运放、双ADC单元、双DAC单元,内置USB2.0高速PHY收发器(480Mbps)、以太网MAC控制器及10/100兆物理层收发器等。

  CH32V305/7系列是基于32位RISC-V设计的互联型微控制器,配备了硬件堆栈区、快速中断入口,在标准RISC-V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中断响应速度。加入单精度浮点指令集,扩充堆栈区,具有更高的运算性能。扩展串口UART数量到8组,电机定时器到4组。提供USB2.0高速接口(480Mbps)并内置了PHY收发器,以太网MAC升级到千兆并集成了10M-PHY模块。

   请问这两颗芯片的外设程序兼容吗

网友A:
从框图上看,CH32V307的内置以太网PHY是10M的

网友B:
其他的兼容,就是网络的不一样,注意一点317的可用管脚少好多

网友C:
对于常用的基础外设,程序基本是一样的,你看它们都是共用同一个EVT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以太网,307是内置10M PHY,317是内置100M PHY

网友D: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CH32V307和CH32V317确实有一些区别。CH32V317提供了更多的外设支持,例如SDIO、DVP数字图像接口等,而CH32V307则在以太网MAC上有所升级,支持千兆速率。

网友E:
简单来说,CH32V317是CH32V307的全面增强升级版,尤其在性能核心、高速通信和外设集成度上优势明显。

网友F:
主要的区别在于以太网,307是内置10M PHY,317是内置100M PHY

网友G:
从您提供的信息来看,CH32V317系列和CH32V307系列在架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都支持单精度浮点指令和快速中断响应。但是,CH32V317系列提供了更多的外设接口,如SDIO、DVP数字图像接口等,而CH32V307系列则在以太网MAC上有所升级,支持千兆速率。

网友H: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CH32V317系列和CH32V307系列在核心架构上有所不同,前者基于青稞V4F微处理器设计,而后者是基于32位RISC-V设计的。两者都支持单精度浮点指令和快速中断响应,但具体的外设配置和性能参数有所差异。

网友I:
根据提供的资料,CH32V317系列和CH32V307系列在架构上有所不同,前者基于青稞V4F微处理器设计,后者基于RISC-V设计。虽然两者都支持单精度浮点指令和快速中断响应,但具体的外设配置和性能参数有所区别。

网友J: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CH32V317和CH32V307系列在设计上有一些差异。CH32V317系列支持144MHz主频零等待运行,而CH32V307系列则在标准RISC-V基础上提高了中断响应速度。两者都支持单精度浮点指令集和USB2.0高速接口。

网友K(2025-08-08):
部分引脚不一样,不能代替

网友L:
大部分一样的吧好像一有phy支持的速率不一样

网友M:
看了功能框图,感觉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支持的PHY速率不一样吧。

网友J:
CH32V307 集成 10M-PHY 模块,以太网 MAC 支持千兆速率

网友N:
可能需要对部分外设驱动进行修改或重新编写,以适应不同的硬件配置

网友O:
理论上两者应该能够共享大部分代码

网友P(2025-09-07):
于外设程序兼容性,由于两者都基于RISC-V架构,且都支持单精度浮点指令集

网友Q:
从您提供的信息来看,CH32V317似乎在性能上更为强大

网友J:
不过最好还是参考官方的兼容性指南,以确保程序能在不同芯片上正常运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从您提供的信息来看,CH32V317似乎在性能上更为强大

区别不是很大啊,除了多了10个IO以及FSMC其他都差不离啊

网友S(2025-10-20):
关于外设程序的兼容性,由于两者都基于RISC-V架构,核心指令集相似

网友T:
引用 网友H: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CH32V317系列和CH32V307系列在核心架构上有所不同,前者基于青稞V4F微处理器设计,而后 ...

不会吧,我看两者只有外设有点差异,咋可能架构有很大差异

网友U:
核心参数高度相似,但在以太网配置、I/O 口数量、封装形式等关键特性上存在差异

网友V:
关于外设程序的兼容性,由于两者都基于RISC-V架构,且都支持单精度浮点指令集,理论上它们的外设程序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G(2025-11-22):
关于外设程序的兼容性,由于两者都基于RISC-V架构,且外设功能相似,理论上应该具有一定的兼容性

网友W:
CH32V307 和 CH32V317 均为沁恒的互联型 RISC - V 内核 MCU,二者在核心架构细节、以太网配置、外设接口及引脚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