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rct6系统节拍不工作

楼主(2025-07-03):
使用STM32F030RCT6进行开发,用Cube IDE时系统滴答定时器(SysTick)无法正常工作,此时HAL_Delay或HAL_GetTick函数失效。
但是在Keil MDK中这些功能全部正常。

网友A:
CubeIDE里SysTick不工作,第一步确认下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时钟没配好,SysTick就没计数基准。

网友B:
你检查一下HAL_Init()有没有调用,SysTick的初始化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网友C:
有时候CubeIDE工程默认不生成SysTick中断处理函数,确保SysTick_Handler在你的代码里有实现。

网友D:
HAL_Delay和HAL_GetTick依赖SysTick中断,要保证中断优先级和使能都正确。

网友E:
在Keil里正常,CubeIDE里异常,建议对比两边启动文件和中断向量表是否一致。

网友F:
CubeIDE可能有生成的startup文件和链接脚本版本不同,导致中断入口错乱。

网友G:
你试试手动在main函数里调用HAL_IncTick()和HAL_SYSTICK_IRQHandler(),看能否让tick走起来。

网友H:
有时候FreeRTOS或者其他中断会屏蔽SysTick,检查一下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I:
CubeIDE的系统时钟配置要在SystemClock_Config()函数里仔细检查,特别是PLL和HSI源。

网友J:
如果你用的是裸机或者非HAL版本,SysTick的初始化需要自己写,CubeIDE默认是HAL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