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在待机模式下与调试器断开连接断点将在STLINK GDB中保持

楼主(2025-07-04):
如果在程序中的某个位置设置断点,然后通过以下方式使设备进入待机模式: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当调试器仍保持与设备连接(且设备处于待机状态)时,若通过IDE停止调试会话或物理断开SWD连接器终止调试,该断点将在设备唤醒后依然存在。
即使调试器未连接,设备唤醒后仍会在之前设置的断点处停止运行,导致程序挂起。此问题在使用OpenOCD时不会出现。
测试环境:
  • 芯片型号:STM32L486JG
  • 开发环境:STM32CubeIDE
  • 版本:1.6.0
  • 构建号:9614_20210223_1703(UTC)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 Breakpoint here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 After this one the debugging session is intentionally ended, when the device wakes up it will stop on the first breakpoint and the LED will keep being lit red

网友A:
这个问题挺坑的,断点信息保存在芯片内部Flash或调试模块里,待机唤醒时没清理。

网友B:
OpenOCD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STLINK调试固件对待机模式处理不完善。

网友C:
你试过升级STLINK固件吗?有时候新版固件会修复断点残留问题。

网友D:
也可以试试调试器设置里的“Reset and Halt”功能,唤醒后重置芯片,避免断点残留。

网友E:
另外,程序进入待机模式前手动清除断点,或用软件复位,可能规避这个问题。

网友F:
这种断点挂起通常会影响真实运行,建议在生产代码里避免使用待机时断点。

网友G:
CubeIDE版本比较老了,建议升级到最新版看看问题是否依旧。

网友H:
如果调试是必须,尝试用SWD重置芯片或者关闭调试后再进入待机。

网友I:
也有人反馈在断点处加个条件判断,避免唤醒后无限循环断点。

网友J:
最后建议反馈给ST官方,这类调试器与低功耗模式兼容问题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