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访问多个断点后程序暂停并拒绝运行访问警告

楼主(2025-07-04):
CUBE IDE在程序中的某个随机点,编译器停止并出现以下错误:
handle_vCont_t, Thread already stopped
不是很频繁发生,也发生了几次,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网友A:
这个错误挺常见,通常是调试器在多线程或多核环境下断点控制出现冲突导致的。

网友B:
你用的是哪款调试器?ST-LINK、J-Link还是其他?不同调试器表现可能不同。

网友C:
试着把断点数量减少一些,或者避免多个断点同时命中,看看能不能缓解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可能和CubeIDE版本有关,升级到最新版本或回退版本试试。

网友E:
关闭调试器的“多线程调试”选项,有时能解决这个Thread already stopped的冲突。

网友F:
遇到这种问题,重启IDE和调试器设备经常能短暂解决。

网友G:
你可以尝试在GDB控制台执行“handle vCont stop”相关命令,看看调试行为是否正常。

网友H:
另外,检查程序是否有死循环或中断嵌套导致调试器误判线程状态。

网友I:
如果你在用RTOS,确认任务切换时断点策略是否合理,避免任务切换导致的暂停。

网友J:
也有用户建议用断点条件过滤掉某些线程,减少调试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