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的ADC做电池电压检测总偏高

楼主(2025-07-04):
ADC测电池电压一直比实际高个零点几伏,是参考电压稳不稳的问题吗?

网友A:
PCB走线长了也可能串了干扰。

楼主: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参考电压漂了。

网友B:
分压电阻选得准不准啊?

网友C:
供电电压稳不稳也有影响。

网友D:
有跑校准没?G0要跑一下的。

网友E:
看看采样时间是不是设太短。

网友F:
ADC输入阻抗别太大。

网友G:
我加了个外部VREF后好了。

网友H:
采样多做几次取平均稳点。

网友I:
用内部VREFINT对比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