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外扩SRAM跑图像有花屏

楼主(2025-07-04):
用FSMC挂外部SRAM做图像缓存,显示时经常花屏,是不是时序没对?

网友A:
我图像缓存都放外部PSRAM。

网友B:
FSMC时序拉满试试?

楼主:
走线长的话容易串扰。

网友C:
SRAM电压稳不稳别忽略。

网友D:
图像刷屏别卡着刷。

网友E:
用双缓冲能好点。

网友F:
SRAM是不是没全初始化?

网友G:
我开DMA搬运数据快很多。

网友H:
看看是不是读写冲突了。

网友I:
外挂SRAM最好测下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