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开ADC采样内部温度老跳变

楼主(2025-07-04):
采样内部温度传感器,数据一直抖动,和ADC配置有关系没?

网友A:
你试试外接NTC对比下。

网友B:
内部温度本来就抖动大。

网友C:
多做均值滤波会稳点。

楼主:
看采样周期别太短。

网友D:
L4内部VREFINT也要一块采。

网友E:
尽量别有外部干扰。

网友F:
开低功耗模式会影响ADC吗?

网友G:
我都是先跑个校准。

网友H:
看下ADC采样时间是不是设太小。

网友I:
供电电压别波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