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用USB虚拟串口连不上PC

楼主(2025-07-04):
USB做虚拟串口,PC有时候识别不了,是不是枚举或者驱动没装好?

网友A:
用Cube例程跑跑先确认硬件。

网友B:
USB描述符填对没?

网友C:
有时候换根线就好了。

网友D:
PC端驱动有没有装齐。

楼主:
U5时钟要锁好别漂了。

网友E:
DFU引脚会不会占用?

网友F:
看一下FIFO缓存够不够。

网友G:
我试过改VID/PID就认出来了。

网友H:
多试几个USB口,有些会挑。

网友I:
OTA固件没刷完整也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