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4 I2S输出音频卡顿有杂音

楼主(2025-07-04):
用I2S外设输出DAC放歌,中途老是卡一下,有电流声,是缓冲的问题吗?

网友A:
中断优先级别和音频抢资源。

网友B:
DMA开了吗?别纯CPU传输。

网友C:
I2S时钟要配好别抖。

网友D:
缓冲区要足够大。

网友E:
音频采样率跟时钟源对齐。

楼主:
PCB走线要短别串音。

网友F:
我用外部晶振锁好。

网友G:
电源滤波要做干净点。

网友H:
有时候是解码器供电不稳。

网友I:
I2S模式选对别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