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做PFC电流环不稳还啸叫

楼主(2025-07-04):
用G4的运放做PFC电流环,调不稳还啸叫,是补偿网络设计错了?

网友A:
输入电感电容要选对。

网友B:
电流采样别太嘈杂。

网友C:
运放滤波网络调一调。

网友D:
PWM频率高点好用。

网友E:
环路带宽别拉太宽。

网友F:
看看MOS管驱动会不会震荡。

楼主:
用示波器抓下电流波形。

网友G:
G4的运放增益别开太大。

网友H:
我都外接了RC做补偿。

网友I:
看PFC算法有没有环路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