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用Timer做PWM风扇调速失效

楼主(2025-07-04):
定时器输出PWM接风扇,有时候风扇就是不转,是不是占空比太低?

网友A:
电源电流供不上也会熄火。

网友B:
占空比太低风扇转不动。

网友C:
电机启动电流要够。

网友D:
看看风扇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E:
PWM频率设太高也不转。

网友F:
我调成20K转得稳。

网友G:
C0的TIM通道复用别冲了。

楼主:
用MOS管做开关别直推。

网友H:
启动时拉高占空比再慢调。

网友I:
用示波器看波形有没有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