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双天线切换模式信号掉得厉害

楼主(2025-07-04):
做双天线切换,信号强度有时候掉一半,是切换时序还是匹配有坑?

网友A:
看文档切换模式别用错。

网友B:
切换时序要先关再开。

网友C:
天线匹配网络调了吗?

网友D:
PCB布局要对称。

网友E:
RF线走线尽量短。

网友F:
我加了天线隔离开关。

网友G:
射频部分最好焊好屏蔽。

网友H:
有时候切换没完全闭合。

楼主:
看看PA电源稳不稳。

网友I:
用仪表量下切换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