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低功耗模式唤醒时间太长

楼主(2025-07-04):
L0进Stop后唤醒时间比预期久好多,是不是外设关不干净?

网友A:
HAL库里有唤醒优化配置。

网友B:
L0唤醒慢多半是外设没关干净。

网友C:
看看STOP和STANDBY用对没。

网友D:
用外部时钟会快一点。

网友E:
我都用RTC定时唤醒。

网友F:
唤醒后先跑个标志检测。

网友G:
外设先初始化别拖太久。

网友H:
NVIC中断顺序要配好。

网友I:
有时候调高供电也快点。

楼主:
看看Flash预取启没启。

网友J:
L0 进 Stop 后唤醒时间久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外设唤醒配置延迟:如未优化唤醒源(如外部中断、RTC 等)的初始化时序。
时钟恢复耗时:HSI/HSE 时钟启动及稳定时间较长,未启用快速唤醒机制。
唤醒序列冗余:软件中存在不必要的等待周期或初始化步骤过多。
电源管理设置:VDD 电压恢复缓慢,或未配置低功耗唤醒模式(如 SLEEP 而非 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