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芯片使用HAL库的工程, 移植到GD32F103后, 如何修改运行时钟为108MHZ,

楼主(2025-07-04):
STM32F103芯片使用HAL库的工程, 移植到GD32F103后, 如何修改运行时钟为108MHZ,
请指教各位大佬!

楼主:
也没有看到哪里有这些的HAL库,把频率修改为108MHZ, 一般的都是直接使用72MHZ,  是否有简单的例程, 可以参考一下,
目的就是要把CPU的频率修改为108MHZ,   同时使用HAL库的开发方式.

楼主:
有没有兆易公司的工程师呀?来帮忙解答一下吧,感觉支持国产的代价有些高

楼主:
请问大家有使用HAL库, 修改为108MHZ吗

网友A:
这就是HAL的意义所在,
用起来很舒服,但你离不开这个环境.

网友B:
应该看下hal库,看一下他的初始化,你可以用GD的配置工具生成一下代码看一下

楼主:
谢谢! 就是还是想使用STM32的HAL库, 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C:
你的外部时钟是多少?如果是8MHz及以上,不建议用108MHz,在该频率下,USB无法使用,且串口回存在乱码,GD32和STM32在时钟控制寄存器中有有一位不同,STM32为空,GD32该位可以配置;如果非要这样弄,就直接生成72MHz代码,修改倍频分频系数就可以。GD32F103可以用96MHz或超点频120MHz都很好用

楼主:
外部晶振是8MHZ, GD32使用108MHZ时, 串口会出现乱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