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多核PIC32芯片中,如何通过任务划分与通信机制实现高效并行?

楼主(2025-07-04):
PIC32MZ DA系列是否支持硬件任务调度器?

网友A(2025-08-29):
按核优势划分任务(如核 1 处理控制、核 2 做数据运算),用共享内存 / IPC 通信,配互斥锁防冲突,实现高效并行。

网友B:
在多核 PIC32 中,按任务按核优势划分(如运算核处理计算、外设核管 I/O),用共享内存 / 邮箱传数据,核间中断同步。避免资源竞争,用互斥锁保护共享区。利用 MPLAB Harmony 配置核间通信,减少延迟,最大化并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