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检测光耦(光电耦合器)的好坏

楼主(2025-07-04):
一、视觉检查

检查光耦的外观,确保没有明显的损坏、烧毁或物理变形,引脚是否折断、封装是否破裂等。

二、万用表测试

1. 二极管测试:将万用表设置为二极管档。测量光耦的输入端(LED端),正常情况下,正极会有一定的正向电压降(一般在1.2V至1.5V之间),反向则应显示为“无穷大”。接着测量输出端(光电晶体管),通常需要连接到适当的电源和负载上。对于常见的四引脚光耦,可将万用表的红表笔接光耦输出端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此时万用表应显示一定阻值,然后对调表笔,阻值应接近无穷大。

2. 电阻测试: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光耦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阻,正常的光耦,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阻应该是无穷大。

三、电路测试

将光耦连接到适当的电路中,输入端通过适当限流电阻连接到电源。检查输出端是否正常工作,比如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的电压或连接小负载看是否能正常驱动。也可以在输入端输入一定频率和幅度的方波信号,然后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端的信号波形,判断光耦的传输性能是否良好。

四、比较法

拆下怀疑有问题的光耦,用万用表测量其内部二极管、三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与好的光耦对应脚的测量值进行比较,若阻值相差较大,则说明光耦已损坏。

五、替换法

若有条件,可用一个已知良好的光耦替换待测光耦,若替换后电路工作正常,则原光耦可能损坏;反之,则原光耦可能是好的。这种方法虽然比较直接,但需要有备用的光耦。

注意事项:

在进行任何测试之前,请确保光耦处于不通电状态,以避免伤害或设备损坏。不同型号的光耦有不同的供电和工作参数,请参考其数据手册进行具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