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71系列] CIU32L071的LCD电荷泵解决了什么痛点?

楼主(2025-07-04):
规格书中提到LCD驱动支持“电荷泵模式”,号称“VLCD可高于VDD且不随VDD变化”。与传统的电阻分压模式相比,这个特性在实际项目中能解决哪些痛点?比如,在用两节干电池(电压从3.2V降到2.0V)供电的产品上,它能带来多大的显示效果改善?

网友A:
电荷泵模式确实能解决电压不稳定的问题,特别是在使用电池供电时。它能够保持LCD的显示电压稳定,不受电池电压变化的影响,这对于需要长时间稳定显示的产品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B:
CIU32L071 内置 LCD 电荷泵解决了外部高压电源需求,简化电路设计并降低功耗。

网友C:
电荷泵模式确实能解决电压不稳定的问题,特别是在使用干电池供电的设备中,电压会随时间逐渐降低。这种模式可以保持LCD显示电压稳定,提高显示效果。

网友D:
电荷泵模式确实在LCD驱动中是一个创新点,它允许VLCD高于VDD且不受VDD变化的影响,这对于使用不稳定电源的设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在电池供电的产品中,电压的下降不会影响LCD的显示效果,保证了显示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网友E:
电荷泵模式确实能解决传统电阻分压模式的一些限制。在电压变化较大的应用中,如使用干电池供电的产品,电荷泵可以保持LCD显示电压稳定,不受电源电压波动的影响,从而提高显示效果和可靠性。

网友A:
电荷泵模式确实在电压变化时能保持LCD显示效果稳定,这对于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来说是个很大的优势。在电压从3.2V降到2.0V的过程中,电荷泵可以保持VLCD恒定,避免了显示效果的明显下降。

网友F:
电荷泵模式确实可以解决电压不稳定的问题,特别是在使用干电池供电的产品中,电压变化大,电荷泵可以保持LCD显示电压稳定,提高显示效果。

网友G:
电荷泵模式确实能解决电压不稳定带来的显示问题。在电池供电的产品中,电压变化会导致LCD显示效果不稳定,而电荷泵模式可以保持VLCD稳定,提高显示质量。

网友H:
电荷泵模式确实能解决电压变化带来的显示效果问题。在电池供电的产品中,电压下降时,传统电阻分压可能导致LCD对比度下降,而电荷泵模式可以保持VLCD稳定,提高显示质量。

网友I:
电荷泵模式确实在LCD驱动中提供了很多优势。它允许VLCD高于VDD,这意味着即使电源电压下降,LCD显示效果也能保持稳定,这对于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J:
电荷泵模式确实解决了LCD显示中电压不稳定的问题。在电压变化较大的应用场景中,比如使用干电池供电的产品,电荷泵能够保持LCD的显示电压稳定,从而提高显示效果。

网友K(2025-08-12):
电荷泵模式确实在LCD驱动中是一个创新点,它允许VLCD高于VDD且不受VDD变化的影响。

网友L:
总的来说,电荷泵模式在低功耗、电压波动大的应用场景中优势明显

网友M:
对于两节干电池供电的产品,电压从3.2V降到2.0V时,电荷泵模式可以显著改善显示效果

网友N(2025-11-28):
使用电荷泵后,即使电池电压下降,LCD的显示效果也不会因为电压变化而受到影响

网友O:
解决电池供电时 LCD 显示对比度随电量衰减变差的问题

网友P:
CIU32L071 的 LCD 电荷泵解决了电池供电时电压衰减或抖动致 LCD 显示变差的痛点。它可输出高于供电电压且稳定的 VLCD,最高达 5.25V,还能多档配置,满足 8COM 段码屏驱动需求,也解决了大显示规模 LCD 需高电压驱动的问题,同时无需额外元件,还能配合对比度调节适配不同屏体。

网友Q:
引用 网友B:
CIU32L071 内置 LCD 电荷泵解决了外部高压电源需求,简化电路设计并降低功耗。 ...

内置电荷泵了??那确实有很多地方会用到

网友R:
引用 网友B:
CIU32L071 内置 LCD 电荷泵解决了外部高压电源需求,简化电路设计并降低功耗。 ...

感觉也只能驱动简单负载,应该没有多少带载能力

网友F:
电荷泵模式可以提高LCD的驱动电压,使其高于电源电压VDD

网友S:
对于两节干电池供电的产品,电荷泵能显著改善显示效果

网友G:
电荷泵模式确实可以解决电压波动问题,特别是在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

网友T(2026-01-07):
对于两节干电池供电的产品,电荷泵可以显著改善显示效果

网友U:
引用 网友E:
电荷泵模式确实能解决传统电阻分压模式的一些限制。在电压变化较大的应用中,如使用干电池供电的产品,电荷 ...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了解了,多谢解惑!

网友V:
与传统电阻分压模式相比,电荷泵模式在电压变化时能更好地维持LCD的显示电压

网友W:
引用 网友I:
电荷泵模式确实在LCD驱动中提供了很多优势。它允许VLCD高于VDD,这意味着即使电源电压下降,LCD显示效果也 ...

那就是可以直接驱动LCD对吧,我这么理解没啥问题吧

网友X(2026-02-07):
电荷泵模式的另一个优势是减少了功耗。在电阻分压模式中,电阻会消耗一部分电压,而电荷泵模式则能更有效地利用电源电压,降低功耗

网友Y:
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情况下,电荷泵模式可以确保LCD的显示电压始终高于电源电压,即使在电池电压下降到2.0V时,也能保持较高的显示电压

网友Z:
CIIU32L071 带charge pump LCD 是好事情,但是华大电子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超低功耗显示的问题,2.4uA的LCD显示功耗,把一切超低功耗的特性荡然无存了。

网友Z:
其他公司带LCD 显示的超低功耗MCU,LCD的显示功耗是250nA以下,多了10倍的功耗,为了在2.0v 下显示更好,表计类基本上在2.7v 以上工作,不可能工作到2.0v的, 在推广技术更新时,不仅仅要推荐优势,更需要把优劣都写清楚,让客户用的明明白白。

网友Z:
水表基本在3V系统工作,低于2.7v,系统基本会hold住,为了系统安全,不再工作了。 而3V的LCD屏幕在2.7v ~ 3.3v 显示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AA:
解决了低电源电压下 LCD 驱动能力不足、显示效果随供电波动、大尺寸段码屏驱动难、外部元件多四大痛点。

网友AA:
CIU32L071 的 LCD 电荷泵核心解决了电池供电场景下 LCD 驱动电压不足、显示不稳、高 COM 屏难驱动、外部电路复杂四大痛点。

网友C:
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产品中,电压从3.2V降到2.0V时,电荷泵可以保持LCD显示的稳定性

网友AB:
CIU32L071 的 LCD 电荷泵解决电池供电下 LCD 驱动电压不足、显示不稳、IO / 成本高三大痛点。可将 VLCD 升压至 5.25V 且不随 VDD 波动,稳定驱动 8COM 大屏;无需外部升压电路,节省 BOM 与 PCB 面积,适配智能表计等低功耗场景。

网友AC(2026-03-17):
是的,电荷泵模式可以提供更稳定的LCD驱动电压,不受电源电压波动的影响。

网友AD(2026-04-23):
主要解决了电池供电设备中 LCD 驱动电压不足、显示不稳定、硬件成本高三大核心痛点。

网友AE:
核心是解决电池供电下驱动电压不足、显示不稳、需额外升压 / 多占 IO 与成本三大痛点。

网友D:
对于使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产品,电荷泵模式可以确保LCD在电压从3.2V降到2.0V的过程中,VLCD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恒定值,这样LCD的显示效果会更加稳定和清晰,用户体验也会得到提升。

网友AF:
简化外围电路,干电池供电掉电也能维持LCD 显示效果    华大一级代理 V 15813376719

网友S:
对于使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产品,电荷泵模式可以在电压下降时,仍然保持较高的VLCD,从而改善显示效果。相比于电阻分压模式,电荷泵模式可以提供更稳定的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