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F003系列]
CIUF003J5S6相关参数介绍

楼主(2025-07-04):
  • 48MHz Cortex-M0+ 32-bit CPU

    支持单周期乘法指令
  • 多达24KB Flash,3KB SRAM
  • 灵活的功耗管理模式

    – Sleep、Stop、Deepstop多种低功耗模式
  • 电源监测:支持POR/PDR、BOR
  • 时钟源

    – 内部高速时钟:48MHz,全温度变化小于±2%
    – 内部低功耗低速时钟:32KHz
    – 外部高速时钟:最高24MHz
  • 多达18个I/O

    – 所以I/O均可映射到8个外部中断
    – 驱动能力20mA
  • 定时器

    – 1个16bit高级定时器,可输出 4 路 PWM 或 3 路互补 PWM,支持硬件死区插入和断路输入
    – 1个16bit通用定时器,可输出 4 路 PWM或捕获 2 路输入信号,支持霍尔传感器
    – 1个16-bit低功耗定时器,支持Deepstop和Stop唤醒
    – 1个24-bit SysTick
    – 1个独立看门狗:IWDG
  • IRTIM支持定时器和UART互联用于红外控制
  • 通信接口

    – 2个UART
    – 1个SPI,主模式最高速率为24Mbps,从模式最高速率为16Mbps
    – 1个I2C,支持Slave模式,1Mbps Fm+
  • 12位1Msps高精度SAR ADC,可测量高输出阻抗信号

    – 8个外部通道,1个内部BGR基准电压采集通道,可校准参考电压
    – 参考电压为VDDA
  • 2个低功耗比较器,可运行在Deepstop或Stop模式
  • 硬件CRC-16/32模块
  • 96-bit unique ID
  • 支持SWD调试
  • 工作电压:1.8V~5.5V
  • 工作温度:-40°C~85°C、-40℃~105℃
  • 封装形式:TSSOP20、QFN20、SOP16、SOP8

网友A:
这个CIUF003J5S6的参数看起来非常全面,特别是功耗管理功能,对于需要低功耗解决方案的项目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这个CIUF003J5S6的参数看起来非常全面,特别是功耗管理功能和多种时钟源支持,这对于需要低功耗解决方案的项目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C:
这个CIUF003J5S6的参数看起来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性能的应用场景。48MHz的Cortex-M0+ CPU和多达24KB的Flash存储,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配置。

网友A:
这个CIUF003J5S6的参数确实强大,特别是它的功耗管理模式和多种时钟源支持,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性能的应用场景。

网友D:
这个CIUF003J5S6的参数看起来非常全面,特别是对于需要低功耗和多种时钟源的应用来说,它的灵活性和功能都很吸引人。

网友E:
这个CIUF003J5S6的参数看起来非常适合需要低功耗和高性能的应用。特别是它的多种低功耗模式和灵活的时钟源,对于延长电池寿命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