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 此款TVS管接在输入端,12V输入直接就短路了,啥情况。没搞清楚状况

楼主(2025-07-04):
此款TVS管接在输入端,12V输入直接就短路了,啥情况。没搞清楚状况

网友A:
焊反了吧
这个是单向有极性的
要么你用双向的 C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反了吧
这个是单向有极性的
要么你用双向的 CA

帮忙推荐60V的 双向的

网友A:
SMBJ60CA
封装 功率 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BJ60CA
封装 功率 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

是不是因为我那个是单向的  所以导致了接通输入电源后  短路

网友B:
就楼主这水平,说明是刚工作,接触电子硬件电路,图纸肯定也是别人给的现成的,你们还让他用双向的!拆下来换个方向焊上去都不会?
用60V的TVS,说明至少是48V的电源,他这种人到时给电源反接一下,还不烧个稀里哗啦的?用单向的至少还能通过电源自带的保护电路自动进入短路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