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系列的gd32f303更改型号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5-07-04):
我用gd32f303RG的工程,芯片改成gd32f303RC编译后报错,错误都是来自gd32f30x.h文件,gd32同系列不支持直接改型号的吗

楼主:
我选择RC,GD32F30X_HD对应的枚举都会被定义,GD32F30X_XD应该不会被定义的,但是如图是被定义的,导致中断号枚举重定义了,虽然可以直接屏蔽GD32F30X_XD那部分的枚举,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同系列不等于外设一样啊,你要对比看一下对吧

网友B:
启动文件对应换下就可以

网友C:
你可以用GD的IDE做个demo看下么,然后看看自己的demo怎么改

网友D:
同系列启动文件等一般是通用的,但是相关外设映射这些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