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器电脑无法识别 但能正常烧录

楼主(2025-07-04):
不小心摔了一下烧录器之后 连接电脑就识别不到了 但能正常烧录 这种情况是不是烧录器坏了

楼主:

C:\Users\10940\DesktopC:\Users\10940\DesktopC:\Users\10940\Desktop

网友A:
肯定USB电路那块有所损坏。上拉电阻掉了,不识别USB设备,烧录器离线烧录也很正常

网友B:
不识别还能下载

网友C:
能烧录是因为上次下载进去的
不识别
拆开 检查usb座子 摔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