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我们LAYOUT时可能忽略的一些小细节

楼主(2025-07-04):
       我们设计一款产品的流程一般是这样的:提出需求——需求分析——方案可行性评估——各个关键模块确定(构思)——原理图设计——PCB LAYOUT——样板制作——样板调试——软件编写与调试。今天有个网友说他使用APM32F035做了一款控制板,是参考Geehy的APM32F035的高压demo板设计的,在demo板上电机可以正常运行,自己做的板子也是参考demo板设计,但是做出来的效果很差,MOSFET打开,母线电压直接被拉低,无法正常调试。他让把PCB给我看了一下,存在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我把他给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       设计方案是这样的:主控芯片APM32F035(Geehy 电机专用MCU)+外部运放+GHD1620T(Geehy gate driver)+MOSFET+开关电源(两路输出,其中一路用作隔离),工作电压AC110V。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设计存在的不合理地方
       1、开关电源,目前设计反馈接到重负载的那路电源,其中输出电流可能在几个mA到1A电流变化,这种设计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另外用于gate driver GHD1620T供电没有增加任何稳压电路稳压处理,电源反馈绕组输出轻载到重载变化时,gate driver的电源电压也会有较大幅度的变化,当电压大于15V时,就存在烧坏gate driver的风险,因此设计时,需在gate driver 的电源增加12V LDO。
      2、gate driver GHD1620T外围电路,自举电容我们一般选择10uF比较合适,CHD1620T内部集成门极驱动,可以把门极驱动电阻省掉。
      PCB LAYOUT忽略的小细节
     1、电源的输入与输出应接到大电容两端,不应该为了方便走线,大块铜皮铺铜;
       2、开关电源输出,快恢复二极管直接输出给负载,这种方式不好,应该按照快恢复二极管-->电解电容--->其他负载的LAYOUT 走线方式处理。

电路设计还存在一些其他比较容易理解的问题,在这里我也不作过多的分享,如果有表达不够好的,欢迎指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