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比较器和运放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2025-07-21):
在做产品的时候,运放可以拿来做比较器,比较器可不能做运放,这两个有啥区别吗?

网友A:
比较器速度快,只有比较功能。

网友A:
这是对比

网友A:
互换性
运放作比较器:

可行但性能差(速度慢,饱和恢复延迟)。

需避免输出限幅(可能损坏内部晶体管)。

比较器作运放:

不可行(无相位补偿,开环不稳定)。

网友A:
比较器是“数字开关”,快速输出高低电平。

运放是“模拟放大器”,需负反馈实现精确线性放大。

设计时不可混用,除非对速度/精度无严格要求。

网友B:
运放和比较器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换使用,但它们在设计和功能上确实有所不同。运放主要用于放大信号,而比较器则用于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

网友C:
两者的速度不同,应用场景不同。

网友D:
一般哦都是用运放。

网友E:
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虽然外观相似且都属于模拟集成电路,但它们的设计目标、工作状态及应用场景有本质区别

网友F:
这有啥分不清的,要求不高的时候运放可以做比较器用。

网友G(2025-08-27):
运放带负反馈,线性放大信号,输出与输入差成比例;比较器开环 / 正反馈,输出高低电平,用于判断输入电压大小。

网友H(2025-10-30):
比较器和运放傻傻分不清楚,用100字说明
核心结论:运放侧重线性放大,比较器侧重电平比较,核心用途和结构设计差异明显。
核心区别
用途:运放工作在负反馈线性区,用于信号放大、滤波等;比较器工作在开环 / 正反馈区,判断输入电平高低。
响应:比较器专为高速切换设计,响应速度快;运放线性工作时响应较慢。
输出:比较器多为集电极开路 / 推挽输出,适配逻辑电平;运放输出为线性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