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极对数是什么

楼主(2025-07-30):
电机极对数应该只有偶数吧,怎么测量,可以用示波器直接测试吧

网友A:
几个绕组线圈。比如两对,3对等,甚至更多对。

网友A:
对数就是说有几对,每对是2个线圈。

网友:
https://bbs.21ic.com/icview-3475052-1-1.html
看看我这个贴的总结

网友B:
电机对的极数是越多越好吗?

网友C(2025-09-14):
电机极对数指电机转子磁极的对数,即(转子 N 极数量 + S 极数量)/2,单位为 “对”。它决定电机同步转速,公式为:同步转速 = 60× 电源频率 / 极对数(如 50Hz 下,2 对极电机同步转速 1500rpm)。极对数越多,同频率下电机转速越低、扭矩越大,常见于需要低速大转矩场景,如风机、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