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建议优化markdow编辑器】关于网站论坛的Markdown更多功能支持的建议

楼主(2025-07-05):
问题一. 论坛Markdow编辑器对数学公式的支持目前似乎是不存在的:

2. 作用量 JJ 和角度 θθ 的定义

  • 作用量 JJ (Action Variable):
    • JJ 是一个广义动量,表示系统在相空间(Phase Space)中运动轨道的“尺度”或“大小”。
    • 数学上,对于一维周期运动,JJ 定义为相空间轨道包围面积的归一化: J=12π∮p dqJ=2π1**pd**q

上面例子可以看出:数学公式是不支持的,我想要的效果如下图:

问题2:不支持对Mermaid语法描述的图表的渲染显示功能

实例: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傅里叶变换流程图,展示了从时域信号到频域分析的核心过程:

graph TD
    A[输入时域信号] --> B[预处理]
    B --> C[应用傅里叶变换]
    C --> D[频域表示]
    D --> E[幅度谱]
    D --> F[相位谱]
    E --> G[频率成分分析]
    F --> G
    G --> H[输出结果]

    style A fill:#9fdfbf,stroke:#2d8659
    style B fill:#c2d6d6,stroke:#5c8a8a
    style C fill:#ffcc99,stroke:#cc6600
    style D fill:#d6c2d6,stroke:#996699
    style E fill:#cce6ff,stroke:#0066cc
    style F fill:#ffe6cc,stroke:#ff9933
    style G fill:#e6ccff,stroke:#9933ff
    style H fill:#df9fdf,stroke:#990099

流程说明:

  1. 输入时域信号

    • 原始时间域数据(如音频波形、传感器信号等)
  2. 预处理

    • 信号采样(满足奈奎斯特频率)
    • 加窗处理(减少频谱泄漏)
    • 零填充(提高频率分辨率)
  3. 应用傅里叶变换

    • 核心计算过程: $$ X(f) = \int_{-\infty}^{\infty} x(t) \cdot e^{-j2\pi ft} dt $$
    • 实际计算使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算法
  4. 频域表示

    • 输出为复数结果: $$ X(f) = \text{Re} + j\cdot\text{Im} $$
  5. 幅度谱分析

    • 计算频率幅值: $$ |X(f)| = \sqrt{\text{Re}^2 + \text{Im}^2} $$
    • 显示各频率成分的强度
  6. 相位谱分析

    • 计算相位角: $$ \phi(f) = \tan^{-1}(\frac{\text{Im}}{\text{Re}}) $$
    • 显示各频率成分的相位关系
  7. 频率成分分析

    • 识别主导频率
    • 分析谐波成分
    • 检测异常频率
  8. 输出结果

    • 频谱图可视化
    • 关键频率参数报告
    • 时域/频域对比分析

关键特点:

  • 双向转换:流程可反向进行(逆傅里叶变换)
  • 核心作用:揭示信号中隐藏的频率结构
  • 典型应用:信号处理、通信系统、图像分析、振动诊断等

此流程图展示了连续傅里叶变换(FT)的核心概念,实际应用中通常使用离散傅里叶变换(DFT)或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实现。

上述“傅里叶变换流程图”我想得到的是这样的效果:

楼主: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如上面建议所述,如果网站的Markdown编辑支持上述两项功能,网站论坛的表达方式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

楼主:
我猜测,咱们的markdow编辑器是支持这两项的(包含渲染),最终呈现在页面上的时候,没有用渲染的结果替换文本导致的吧。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完善过后一定要告知呀,到时我来试一试
感谢建议,已收到

网友A:
包括背景颜色希望和经典的保持一致,更加美观@21小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