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跑CAN通信一段时间就掉线

楼主(2025-07-05):
CAN总线通讯刚上电没问题,跑着跑着就掉线,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奇怪的现象?

网友A:
有时重启CAN模块就好了。

网友B:
CAN终端电阻插了没?

楼主:
波特率设得对不对?

网友C:
总线上干扰可别小看。

网友D:
掉线是收不到还是挂死?

网友E:
我加了滤波帧后好点。

网友F:
看下CAN FIFO溢出没。

网友G:
PCB布线太长有时候也拉胯。

网友H:
CAN收发芯片供电稳不稳?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抓抓帧看看。